[笔记本电脑]
悬赏求助联想G475的桥供电1.1V ALW供电芯片型号

楼主(2017-07-22):
显示屏下方是G475   背面是G475AX  板号和烧焦处都看下面的图  :板子的桥1.1V ALW供电芯片烧焦  看不清  电路图上共有四个该芯片都是RT8209B明显图纸不对    而实物上烧焦这处芯片和  别的三地方明显芯片不一样(别的三处芯片都是A8=EB  M1L)    最好是手头上有该板的拍个清晰照片上来  非常感谢  有图上来悬赏绝不食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板 大电感后面就连O欧的贴片电阻电感L47就进桥了  把这O欧的贴片去掉量后端也是一样才003直接进桥了
...

是不是桥短路了,用1.1V烧鸡吧,看桥烫不烫

网友:
抱歉这是图片 刚刚没上传好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芯片是014Q哦,PQ502是4712,PQ501是MDS1600

网友B:
A8=EC  RT8209M    RT8209B可以代用。

网友C:
这个芯片O14Q同主板上的PU502的丝印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O14Q同主板上的PU502的丝印是一样的

抱歉014Q是什么芯片?   还有我  就想知道这个芯片真实的丝印是多少   有图最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8=EC  RT8209M    RT8209B可以代用。

其他三个地方都是A8=EB     这个烧焦芯片残余丝印看出明显和其他三个不一样    同一批板子  厂家一定是用同一芯片的吧    还有RT8209M    RT8209B芯片的互换论坛上没看到有先例呀    就想知道板子上原来丝印是多少
有这板的图最好呀

网友D:
如果是我,才不纠结于原来装的什么,线路和外围元件和图纸对的上就大胆上RT8209B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才不纠结于原来装的什么,线路和外围元件和图纸对的上就大胆上RT8209B

图纸上都是8209B    实物上看清的三个地方都是8209M     但烧焦的地方 又和这三地方明显不一样
就不敢乱替换呀    以前吃过这种亏  烧过U

网友:
不要沉下去呀  都帮帮忙呀  肯定手里有这个料板的朋友 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刚好修这台机器,拍了照片你看看

哥们方便的话帮我打打后级电感PL501的阻值  我的二级管档才003   50欧电阻档也才1.6欧   都感觉很低  怀疑桥也挂了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哥们方便的话帮我打打后级电感PL501的阻值  我的二级管档才003   50欧电阻档也才1.6欧   都感觉很低  怀 ...

我量了二级体值159,你吧隔离点去掉在量看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量了二级体值159,你吧隔离点去掉在量看看是多少

我这板 大电感后面就连O欧的贴片电阻电感L47就进桥了  把这O欧的贴片去掉量后端也是一样才003直接进桥了

网友:
无语 1.1V直接在L47后端进桥处烧  电流才0.45A  桥也不烫   相同主板你二级体值159  我的才003  电阻档我的才1.6欧  明显短路   下午芯片到了   焊盘烧糊了 要一根根飞   怕飞好了 桥还是坏的

网友F:
楼主 这板报高点   先把1.1V修好在 修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才不纠结于原来装的什么,线路和外围元件和图纸对的上就大胆上RT8209B

完全可以对比图纸上的型号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这板报高点   先把1.1V修好在 修桥啊

才报两百多  桥要是还坏就放弃了 还给客户不修了  换桥换板都没赚头  还提心吊胆担心返修

网友:
EC有同型号的 就用同型号的吧  省的会有什么异常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量了二级体值159,你吧隔离点去掉在量看看是多少
最后放弃了通知客户下午拿走 才两百多的报价 桥应该是挂了 烧焦的上下管和PU501焊盘烧糊+换桥 没意义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帖 特别是晟晟晟朋友

网友:
淘宝卖芯片的一看就知道,我经常问他们,好想我有这个费板

网友:
完全可以对比图纸上的型号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