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R3 闪屏不显

楼主(2017-07-22):
ACER R3-471T 板号:DA0ZQXMB8E0 跳变到0.7多闪屏两个不显,刷写BIOS无效。求教思路。
闪屏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期待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
那就看看屏接口电路吧

网友:
这个屏显示转换有问题吧 看看屏信号转换芯片

网友:
这个没见过一般刷bios不好就不好修

网友:
测量屏线接口 闪屏的话 屏供电 会不会跳 看一下

网友:
先测试屏线接口啊 供电什么的看有没有 然后在看下一步要干什么

网友:
显卡二级转换正常不,我也不知道,该检查的都检查下吧

网友:
把屏线接口处的5条腿去掉,直接4脚3脚用0欧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