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78 不显

楼主(2017-07-22):
DELL 3878,板号:14214-1,跳变到0.07多,各电感 电压均正常出来,不显,求助思路。BIOS刷过,CPU更换过。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期待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
楼主发错了吧,电流是不是0.7

网友:
这种一般南桥坏的比较多   还有BIOS   测一下内存的  ref

网友:
以前碰到过,刷bios没好,最后干南桥好的

网友:
0.07应该还有电压没有起来吧

网友:
0.07   还是跳变几下出来的    没跳变前是多少啊  你打错了吧

网友:
跳变到0.07  ?0.07的电流 各个电压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