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M1980W灰屏

楼主(2017-07-22):
清华同方LM1980W灰屏   有背光无显示刷后OK

网友:
机都不用拆 在网上下了个BIOS刷上就OK

网友A:
大哥你这是刷屏的码片还是写驱动板的程序啊,说不明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这是刷屏的码片还是写驱动板的程序啊,说不明白哦

一般情况下,是刷的驱动板MCU程序。

网友:
刷MCU容易,但找到匹配的MCU就比较难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这是刷屏的码片还是写驱动板的程序啊,说不明白哦

显示器这东西肯定是驱动板程序了

网友:
用RT809刷驱动板程序好爽的

网友:
一般大家都从什么通径得到MCU程序呀,还有用TL886可以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