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K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7-07-22):
之前是全板无供电,内存供电芯片是APW8720B,换了一个同型号的芯片后,老是烧上管。VCC.BOOT脚12V .COMP脚1.4V.UGATE脚12V. 上管一开机就烧。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分压检测电阻试过没有,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检测电阻试过没有,虽然不是很懂。

分压检测电阻?什么分压检测电阻?

网友B:
上管G级控制信号查查有无短路的情况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管G级控制信号查查有无短路的情况存在。

上管G级控制信号没有短路,电压为11V

网友:
再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G级控制信号没有短路,电压为11V

上管G级控制电压这么有11V这么高?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一下G级波形对了没有!或者更换上管 和驱动芯片
还烧管的话,就测量上管的G级的对地阻值检查主芯片的电流检测脚isen是否跟线圈相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一下G级波形对了没有!或者更换上管 和驱动芯片
还烧管的话,就测量上管的G级的对地阻值检查主 ...

上管和驱动芯片都换过了,还是烧,都烧了三个管了,可惜没有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检测电阻试过没有,虽然不是很懂。

分压电阻阻值正常,因为 没上上管,所以FB脚没电压。

网友:
UGATE脚11V是不是太高了。正常应该是5V吧?但我换是两个管理芯片都一样输出11V

网友:
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更换才行的,不然肯定会烧了又烧

网友:
上下管和芯片是一起更换的啊,想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的要主芯片和上下场管一起更换,同时要查FB反馈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和驱动芯片都换过了,还是烧,都烧了三个管了,可惜没有波波。

那就测G级的对地阻值,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G级一般为400~600之间

网友:
场管空载也会烧,没波或者波形不正常也会烧

网友:
现在不烧管了,但是供电电压高达5v

网友:
上下管  和芯片全都换了还是烧  这么神奇   现在不烧管了?

网友:
上下管及IC都换了,我觉得反馈电路该查查

网友:
内存供电电压高达5v这应该查查反馈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反馈脚2.5v.明显不错,但分压电阻的阻值正常。

网友:
内存供电1.5V出来了。原来是芯片控制下管的控制脚出了问题。再次换了一个管理芯片。全板的供电也都出来了。

网友:
输出电杆短路了没有,供电的g继有没有到芯片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