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本 山寨本子 系统坏了 装不了

楼主(2017-07-22):
蓝本 山寨本子 系统坏了 U盘能启动 系统GHOST 进去了 就是不引导 问了淘宝卖这本子的说只有返厂 大家遇到了没
U盘

网友:
问淘宝没用。你打厂家电话。看厂家愿意提供给你不。 别说啥你做电脑维修的。

网友:
GHOST系统安装不了,安装版的试过么,实在不行硬盘拆下来往硬盘里做系统

网友:
不引导 进PE 坐下引导试试

网友:
到哪一块了

网友:
更多的可能是BIOS设置或者系统安装问题

网友:
都试了不行 让客户拿走了 山寨的弄不好 修也不好修

网友:
有些机子很变态,不能装win7,要装WIN8 WIN10 ,有些不能装32位,有些一定要装32位

网友:
问淘宝没用。你打厂家电话。看厂家愿意提供给你不。 别说啥你做电脑维修的

网友:
用hdd低格一下试试

网友:
没用厂家都找不到,资料根本找不到,遇见一个win10改win7,装完开机都开不了。拆了屏,剩下当废品。

网友:
可能是BIOS设置或者系统安装问题,分区是不是激活。分区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