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待机0.16不触发维修(非通病)

楼主(2017-07-22):
     同行拿来的一台B470,上电流表待机0.016看到这个电流可以排除铁MOS通病的故障,边拆边测试,键盘和无线网卡也会引起不触发,拆完了还是一样,看来想偷懒还是行不通啊。     拆完机老实从头查起吧,先找到触发开关KBC_PWRBTN#

按下开关有3.3-0-3.3跳变。在查KBC_PWRBTN#经R2703到EC的117pin,也有跳变。

那就查EC的工作条件吧,供电没得问题,往下看就是LID_CLOSE#,休眠开关信号只有0.25V明显不对。继续查LID_CLOSE#

LID_CLOSE#产生的小芯片也是正常的啊。最后在EC旁边的上拉小排阻找到了原因,一边3.3V,一边0.25V

直接用镊子夹住,可以触发了。换了卫个103的排阻还是一样,估计应该是板层漏电引起的。把17pin翘飞一根线过去好了。

最后老规定有图有真像。。。

————————————————————————————————————————————————————————————————————————————————————————————————————————————————————————————————————————————————————————
你的加分就是我发贴的动力。谢谢!!!

网友:
B470这机子,最烦修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换个MOS,驱动小八角芯片,结果CPU坏了,或者南桥也是坏的,杯具很多。。。。

网友:
B470垃圾中的战斗机,问题多多,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发贴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机器刚修到一台 ,铁壳子短路,换了发现小8脚也不好,在换最后发现CPU也挂了,真心累啊

网友:
zge这个主板我是怕了,铁壳一烧冒烟 就好似一个洞 ,搞不好CPU报废。。。

网友:
这板子,CPU坏的最多了,而且一烧一片。有时候主板都会报费。

网友:
我之前遇见过一个的铁壳坏了,换好就能亮,但是就是蓝屏不进系统,最后还得换个CPU

网友:
铁乌龟壳  可小八角  真是坑人

网友:
标题0.16   我还以为短路了呢

网友:
楼主 这机器修的利索啊  牛

网友:
不触发 LID引起 关键一点是待机0.16 这个待机应该是偏高的啊

网友:
引脚那么密  怎样才能挑起其中一脚  楼主有什么诀窍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发贴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联想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做的产品 一个比一个差

网友:
这机器设计的真不好,cpu供电和小八角芯片容易坏,修好最怕cpu坏

网友:
这个还是好修吧??????????????

网友:
按道理查下RSMRST# 有没发出 没发出再查条件吧
没看懂,PWRBTN有而已怎么直接查条件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这种情况少见 ,遇到的都是 铁王八盖子 烧 小八角一块烧    厉害的cpu 也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