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tac gtx650-2gd5 雷霆版PC

楼主(2017-07-22):
显卡放那放坏了  没有腐蚀      谁有BIOS 我刷刷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 ... emSize=2048&since=去这里下

下载的178KB  备份的256KB  随便刷了下 也不好用  合成了下 也不行  测了显卡 耦合电容对地值正常,测了几个电压 核心0.9  显存1.5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178KB  备份的256KB  随便刷了下 也不好用  合成了下 也不行  测了显卡 耦合电容对地值正常,测了 ...

这个一般无需合成,256K的BIOS文件里面,其实后半段基本都是空白。另外PCI_PLL供电多少?这个也是核心需要的辅助供电,正常在1.05V左右。

网友:
放坏的    仔细看看  有没有元件焊盘有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