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1600k3H 通电指示灯全闪 求助

楼主(2017-07-22):
epson 1600k3H 通电后  指示灯全闪 不打印家里有几个一样现象的板子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求助

网友:
遇到一个跟你一样的问题,换打印头排线就好了,试一下。

网友:
我家里有一块板子   接口坏了   换上去就好   换回来还是闪   应该就是板子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查到一个保险坏了   但是下面的芯片没查明白

网友:
你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