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助手机刷机,手机基础

楼主(2017-07-22):
怎么给安卓手机刷机?    维修手机的最基础是什么?  请前辈们评论指教、、、、、

网友:
安卓手机刷机,有卡刷和线刷。卡刷就是把ROM放到内存卡上,或者内置存储上。进恢复模式刷机,线刷是手机连接电脑,用相关软件把刷机固件刷写进手机。

网友A:
搭车,问一下现在苹果手机最低能刷几系统?有些机型版本太高了不适合比如5和5s

网友:
各种刷机教程。都不一样。很难说。方便 一点找专业刷机的也就30元。省得自己烦,如果是自己爱好那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一下现在苹果手机最低能刷几系统?有些机型版本太高了不适合比如5和5s

苹果只能刷最新的系统 ,除非停止更新了,像4代,你能刷之前的版。一般的机器只能刷最新的系统 。就像PDA 老的PAD像PAD2只能刷9.35系统 。。现在6代6S.7代都只能刷1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