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触发掉电

楼主(2017-07-22):
如题版号X550CC-2.0
是 3代板载U,刚开始来的时候是触发掉电,刷了BIOS,不行,最后加焊了桥,OK了。
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又回来了。

现在的情况是 触发之后,电流直接跑到--2.多A!!快接近3A,差不1秒左右,掉到0.15左右,再掉0.0几,,最后回到待机0.0046。

可以反复触发---
跑到2A多的时候,用示波器看了波形都有,CPU复位也有。手放散热器撒上有明显感到CPU发烫,不知道是否正常

请教下老师傅们有木有什么思路指点下

网友:
因特尔的桥也加焊啊?换一个试下啊

网友:
应该是内存坏了。。。。。。。。。。。。。。。。

网友A:
2A太高了,,,,应该是桥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A太高了,,,,应该是桥有问题,

估计被我焊短路了,我重值试下。刚好周末有空慢慢搞

网友:
英特尔的桥   不会虚焊吧   一开机直接2A   明显有短路的地方 电流变大了  不要动不动就干桥  干显卡的

网友:
直接换一个吧 最好不要重置 万一短路了呢

网友:
这个机器不可能到2A的 太高了      看下是不是内存颗粒挂了

网友:
换一个吧 应该是 桥有问题了之前加焊不是都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被我焊短路了,我重值试下。刚好周末有空慢慢搞

若不行 可以考虑换个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