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256G Dell e5470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7-07-22):
pe bios都认不到硬盘型号硬盘各路供电正常,加焊过。求m.2维修思路。和标准接口定义

网友:
这个值钱啊,但是这种ssd,现在的资料好少啊!

网友:
硬盘  问题  直接换呗

网友:
接口的条件都正常   就代换硬盘看看啊

网友:
没有其他办法的 M2接口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
干嘛不换一个硬盘试试了。这硬盘坏的也不少

网友:
若是盘本事问题 维修相对麻烦 资料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