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500P刷25Q128FV报错

楼主(2017-07-22):
遇到一块华硕 B75M-A 刷BIOS  芯片25Q128FV  刷了报错  换了2芯片  还是报错  听说要改编程器什么设置才可以  有朋友知道的 告诉一下

网友A:
你要确定芯片带不带OT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定芯片带不带OTP。

OTP什么意思 没遇到过 怎么看带不带OT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定芯片带不带OTP。

OTP什么意思 没遇到过 怎么看带不带  OTP麻烦知道一下

网友B:
OTP(One Time Programable)是MCU的一种存储器类型,意思是一次性可编程:程序烧入IC后,将不可再次更改和清除;因此OTP语音芯片就是指一次性烧录的语音IC。

    从OTP定义上来看,及只能一次性烧录的语音芯片,同时大家都知道OTP没有最小数量的限制,只要客户提供声音,环芯OTP语音芯片IC公司把声音处理和编程后通过烧录工具烧入OTP芯片中.这种方式是最常见的OTP烧录方式,一般一次只能烧录1片或者5-10片,烧录工具不同决定的.烧录效率比较低下,人力成本高,同时只能对封装芯片进行烧录(裸片很小,是不能直接烧录的),这样成本上又多出了一个封装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OTP(One Time Programable)是MCU的一种存储器类型,意思是一次性可编程:程序烧入IC后,将不可再次更改和 ...

谢谢你    不是OTP的  我帮编程器里面的一个QE=1改了一下  就可以刷进去了  也是查资料看到的   刷进去就好了

网友:
换个809吧  就没这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