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过Bootcamp安装双系统的教程

楼主(2017-07-22):
苹果电脑装双系统一般是使用Bootcamp这个程序。但是现在新版的Bootcamp有很多反人类的地方。比如你做好的系统U盘,下载好的驱动它不认,必须要走网络再下载一遍。非常耽误时间。或者象下面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不用Bootcamp,换个方法来装双系统。Follow me,跟着我step by step。
先打开磁盘工具。

鼠标点到上面的整个硬盘

再点分区按钮,出来一张磁盘的饼图。老版系统里面,是方块的,现在改成了饼。不过没事,方块或者饼,这不重要。

点饼图下方的+号。拉一个分区出来。容量比如选90G吧。注意格式,虽然这里我们不管选什么格式,等下都是要删了重新格成Ntfs的。但是还是有讲究,要选msdos。还有一个exfat我没试过。不能选苹果的格式。

点应用开始分区。这个分区过程最后会报错。但是不影响接下来的操作。

这是分好的样子。

插win10 U盘。重启按Optin进引导界面。注意。这地方要选Efi boot。我们前面分的区是Gpt格式的,如果选了windows是安装不上的。

给win10分区。这里把刚才在苹果下面分的msdos分区删了,重新建一个分区。原来的90G到这只有83了,不知道是怎么换算的。然后一切按照提示的来,其它的分区不管看起来多乱都不要动,不要犯强迫症。

最后附赠一个番外篇技巧。打驱动的时候在安装Realtek声卡的时候会卡很久。这时候把任务管理器打开,停掉Realtek的进程就OK了。不要担心会出错,这款根本就没有realtek声卡。

网友:
可以的 楼主这个确实方便 比最初的装法确实省事了不少

网友A:
一直都是用的这个方法装的,不过这个方法好像苹果系统得是10.12以上的才行的通.老的苹果系统就不行

网友:
该喊大神来加精华了    这样装双系统就简单多了

网友:
关键有时候到了安装界面分不了区

网友:
下次尝试下这个方法

应该还是要具体看下系统相关版本的  估计有些机器不行

网友:
苹果的机型装系统就是麻烦  一大堆东西要弄

网友B:
最新的苹果机可以这样装吗,要能装就太好了。现新机必须每次都要联网下驱动才行,搞的每次装都要花很长时间。

网友:
这种装法对机子是有要求的     必须13年及13年后的机子才可以这样装      13年之前必须bootcamp分区

网友:
对于新款要下载的那种      有遇到几次A1504这种装法进win10系统卡在键盘语言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苹果机可以这样装吗,要能装就太好了。现新机必须每次都要联网下驱动才行,搞的每次装都要花很长时间 ...

装新款机子只要第一次下载了驱动后拷到移动硬盘然后      就可以用这种方法装系统打驱动    不过这种好像一体机的无线鼠标会失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用的这个方法装的,不过这个方法好像苹果系统得是10.12以上的才行的通.老的苹果系统就不行

很老的苹果系统版本用这个方法不行的,10.9以后的我试过都可以,也就是先用U盘装系统,然后再用BOOTCAMP打驱动。这样要快很多了,

网友C:
请教一下。你这种方法。你确定苹果系统还能用。试过吗。

网友:
这样吧苹果干挂过几次

网友:
一直都是按步就班的一步步的来,时间是长了些,但基本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反正都是放那边,不过无边老大的方法也确实快很多,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你这种方法。你确定苹果系统还能用。试过吗。

肯定能用。不能用还有什么折腾意义

网友:
这个指定的机器型号才行,有些是不行的

网友:
苹果电脑有些型号装双系统确实挺麻烦,LZ的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这样装方便了好多 省了很多时间,下次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这方法好,省了好多时间在苹果官网下载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