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不开机

楼主(2017-07-22):
顾客在 上家店换的  键盘 之后 就未检测到电池 拿来我这里 我 拔了一下电池 再试试  完了   插电源也不开了   信心拔凉拔凉的    偶尔插上电源和电池
电池灯亮但是也不家电   但是有三五付  不触发   往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一开始为什么不直接换新电池试,你这讲的有点乱,没电池开机的话,南桥会烧

网友:
首先,是什么型号的笔记本,版号多少,这都没个说明。第二,既然有35V了,为什么不检测下待机条件?还有主板是否存在轻微短路?

网友:
什么品牌的本子  型号     把小电池拔掉放一下电看看

网友:
什么品牌的本子  型号   什么都没说 回答什么

网友:
说下具体机器型号 不触发 就查下相关触发条件

网友:
你这个可能已经把待机芯片烧了  查下触发需要的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