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40开机有进系统声音无图像通病

楼主(2017-07-22):
     机器:联想
     板号:CIH77S
     故障:开机无黑屏
     维修: 有 人说是PU3的16脚电阻坏了,当然这种也是一种。我的是16脚0.99V,电压条件都满足,当测到下管的时候发现为5V电压。这下终于明白原来是这里的问题,打下上管的G极对地阻值发现短路了,从料板上马上换上ADP3212结果如图所示亮机了

网友A:
简单明了

网友:
简单明了 下次验证 老司机再修机

网友:
简单易懂  收藏了~~~~~~~~~~~~~~~~~~~~~

网友:
老司机···  有图有真相·· 学习了···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收藏了,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
直   指   心   脏 不  错  学  习   了

网友:
没修过这款机器,图片上有pu3这个芯片吗?是做什么供电的?如果是通病的话这一个帖子写出了两种通病哦!

网友:
庆幸显卡还没挂掉,不然的话又没得搞头了,现在显卡都订得怕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多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有通病的机子 是来送钱的,,收藏起来

网友:
感谢你这样的无私维修者 好料大家分享

网友:
遇到一体机最搞笑的一个送修  客户按了关屏幕的按键 导致屏幕无显 客户说屏坏了

网友:
学习学习  下次在碰到这个问题就快啦 省时间

网友:
ADP3213是不是显卡供电芯片。是不是跟能前的B500一体机一样芯片

网友:
有实力就可以赚钱,赞一个。。。。。

网友:
屏有问题吧???????????????

网友:
简单明白,赞一个,楼主技术好,思路好,经验很重要

网友:
这种不应该叫通病吧,,进系统了没图像当然插屏显接口电路,,很多都是这种场管的问题啊

网友:
简单明了,学习了楼主

网友:
这种机型还没注意过有这种问题 以后修到就注意下

网友:
老司机啊,一针见血,学习了。。。。

网友:
通病吧这个电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一体机问题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明了
呵呵证明是了WEIXU 师傅 呵呵 就好就好了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技术很好啊,加油。。。。

网友:
显卡供电又问题了吧

网友:
通病的 好

网友:
好多华硕笔记本的也有这个芯片,坏了屏幕不亮

网友:
通病都是捡钱的机器 ,,,,,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种,b320的通病倒是处理了一些

网友:
我上次修一台所有电压都有就是不亮,BIOS刷了也不行最后换板。带电视那款。

网友B(2020-11-02):
具体是哪个位置,能标注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