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外壳屏轴固定螺丝柱脱落的修补方法。

楼主(2017-07-22):
三星530U3C  , ACER S3  , ASUS 有几款也常坏 ,联想 U 系 。。。等等   本人 修外壳最多的是 ASUS  。。
现在 开始上 图,,接了台 联想的  U400 左右两边屏轴固定螺丝柱全部脱落 ,把螺丝柱 用电铬铁 烫回原处
然后 准备好以下工具 没有另想办法 手电钻 锉刀
拉开 点距离打 两个口子 这样好受力。
开好孔后 还有个最重要的东西 螺丝用的 在笔记本屏框的两边 可以上螺丝位 剪下来的,贴在外壳A面上 ,在内向外打个螺丝 固定好。
然后 用锉刀 打磨平就好了。就这么简单
装完机后的效果

这种方法 比用A+B胶 还耐用 也不会有返修。。嫌丑 可跟客说 叫他在马云家 买DIY 贴纸就可以了。遇到要换新壳的 客户 就跟他说 这种外壳设计上有缺陷 用久了还会坏的 也没保修 坏了都是人为的 。。帮他修好 跟他保个一年半载都没问题 。文采不好 将就看看。以上方法如有雷同 纯属巧格。。

网友:
耐用是耐用 不过也太不美观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的AB胶,从来都没有返修过。  我用AB胶 至少要等一个晚上

网友:
用AB胶加强先再打孔,这样会好点。

网友:
你这个太影响美观了 我都是用ab胶粘死

网友:
这是有多丑啊 处女座表示接受不了

网友:
用AB胶加强先再打孔,这样会好点   同意

网友:
嘿嘿  我用的是瑞士的ab胶  那就一个结实 干透要48小时的 强度很好 就是很贵 90多一只 5ml

网友:
这样打穿了有客户愿意吗,我都是用AB胶胶的,不要用502胶,不然一下子就坏了

网友:
不美观是不美观 但是实用

网友:
不美观   我补好的都是外观完好的

网友:
这样搞 真暴力 不过效果肯定好  毕竟ab胶有毒啊

网友:
用A B胶粘   妥妥的没毛病  这样不美观

网友:
这样真是丑爆了  我也基本都是AB 基本没见返修

网友:
一直是AB胶,效果很好,联想拯救者游戏本上盖铝合金面板都是用胶水固定的,上次有个客户掰开了,用了半支AB胶,这是设计师不靠谱造成的通病。

网友A:
ab胶是好 不过经常卖到水货的 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这样做不够美观呀  不过还是很皮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胶是好 不过经常卖到水货的 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

买好点的,太差了不行,我都是用AB胶,很牢固

网友:
C D壳是这样处理的,A壳还是用ab胶好看点。让他翻盖的时候注意点

网友:
看着好丑
我一般AB 胶 粘上还好吧

网友:
还是AB胶吧。这个实在审美过不了关。

网友:
AB胶 一直这么做 特别结实,你这样太不好看了 一般客户不接受

网友:
注意好外观,不能影响视觉效果,

网友:
打孔虽然牢固但是不美观啊 用AB胶一般的都可以的 我还是建议换壳子 如果客户不接受再说维修的事吧,说的再多还是钱为主啊

网友:
我都是用胶粘的,一次性粘死,外观影响小

网友:
这样太不美观了吧 客户估计不好接受吧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的AB胶,从来都没有返修过

网友:
不是吧这个也发帖子呀------------------------

网友:
是耐用。不过换个新外壳也没多少费用吧

网友:
都是建议客户换壳,然后把轴松掉,这样搞,客户有些都不同意

网友:
这样做是挺耐用的,不过太不美观了,估计百分之九十的客户都不会买单的,直接在某宝订个壳子,还能多赚点!

网友:
都是AB胶固定螺帽(AB胶风枪100度干的很快 不要靠太近) 然后装好后热熔胶加固 热熔胶打好后再用风枪烘一下 让热熔胶渗透进去

网友:
楼主的这个方法太丑 顾客不太喜欢

网友:
有一种结构胶,类似AB胶的那种,粘的比较结实,据说效果可比焊接,俗称焊接胶,就是几十块钱一支,挺好用的

网友:
楼主是使用主义者

网友:
还是AB胶好啊。就是有点味道。别的都很好。还不影响美观

网友:
这样也丑了吧 用AB胶就好了 我用现在没有出现返修

网友:
这种做法十个有七个人是接受不了的,还是换吧

网友:
你这种客户能接受吗- -这么丑了。

网友:
我是客户的话接受不了,太难看了,我一般叫他换壳。又能赚到钱,就算粘好了收不了多少钱。还费力不讨好

网友:
呵呵,本人一直用AB胶搞。。。。也没见返修的

网友:
虽然有点丑,不过还是可以用的,我也改过几台这样的机

网友:
太折腾了,用AB胶就好了,不行就叫换壳

网友:
我一般AB 胶 粘上还好吧

网友:
我一般直接换壳子,这样搞不了几个钱。

网友:
这个壳有设计缺陷 现在有改良的壳子卖

网友:
太难看了

网友B:
我都换新壳给客户,,我们这边你要是用AB胶粘收不到什么钱,,我想问下楼主这样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换新壳给客户,,我们这边你要是用AB胶粘收不到什么钱,,我想问下楼主这样收多少钱,,

一般看机子 贵不贵 高端点的就收贵点 套客户的话问他 在售后多少 去过售后的一般开个高价是没问题 有些客户在淘宝问过价的就便宜点,ASUS 三星 金属面的 收¥150以上 一般我都 收 ¥120

网友C:
我也有个戴尔 没粘住  也是打算这么弄

网友:
好是好 就是有点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戴尔 没粘住  也是打算这么弄

一般看情况 能粘住的就粘 ,粘不住 还是这种 方法 耐用。。客户一般都会接受

网友:
耐用 不过也太不美观了 ——值得学习

网友:
ab胶真是厉害   我现在基本上都会用    实在是使用

网友:
这样 美观 着实 糟糕 最好还是 铝合金面 打磨 粗糙 粘AB 胶

网友:
   都是用AB  胶   真的弄不好  就叫客户换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