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w2228h白屏维修和拆机注意事项

楼主(2017-07-22):
本例故障明显,维修简单。目的是说说维修背后的故事。本文采用倒序的手法讲述一台HP W2228H显示器从故障到修复的过程。
接一台显示器
品牌:HP
型号:W2228H

故障现象:加电白屏,背光亮无显示
查看显示器外观无异常,拆机看电源板和驱动板外观正常,此机为一修机。

能加电,背光能亮。故障点一,驱动板屏供电和主控。故障点二,屏背板电路故障,拔掉屏线量屏供电三极管Q101三个脚阻值正常,加电测Q101D极有输出5V,屏线三根红线供电正常。由此判断驱动板提供给屏的供电部分没大问题。

于是把重点放在屏背板电路上,拆屏,目测屏背板电路无异常。

量F1无穷大,F1损坏,测F1后级阻值正常。看来后级没大问题,就是F1坏了。于是更换F1,32V2.5A。

更换后。再量后级电感和相关电容,阻值正常。于是上电测试。屏已显示。此机修复。各位看到这,感觉挺没劲的。如此简单的故障,了了几字就OK。那让我们稍稍静静,让时间回到看到拆机前的10分钟。

此机外观漂亮,挺重,支持竖屏显示。底座有一盖板。去掉后。看到铁板四角有四颗黑镙丝。拆掉后。底座可以拿下来了。那么怎么拆外壳呢。拆完后说说心得。HP的屏外框是一个装饰框,先拆屏外框。方法:用手向掰,上下活动下。等边框翘起时,再拆另一边。左右的两边自己活动下就可以。记住:只掰上下两边不用动左右,等上下两边翘起时再动左右两边。因为上下两边预留的空间较大,左右两边太小。

最后说下修好后。把喇叭的线要整好。如图,放在铁架上面,以免挤坏。此文主要目的是说下如何拆外壳。大家有遇到的可参考。免走弯路。谢谢迅维提供一个分享的平台。学了好多东西,谢谢大家。

网友:
给力,必须赞!。。。。。。。。。。。。。

网友:
好详细。。。。。。佩服!!!!

网友:
之前遇到过很多这个屏坏的 模组坏得多

网友:
修这个不容易啊,,有努力就有收获,顶一下

网友:
显示器拆机 无非就是螺丝   然后撬棒撬

网友:
螺丝拆完,我都是用手硬扒开,很少有扒不开的,都是老机型,壳子比较厚,只有撬开

网友:
这个型号修到过2台,,还比较好拆开,,,

网友:
修显示器现在感觉好没技术含量 都是基千篇一律

网友:
一针见血啊,楼主秒杀

网友:
恩,学习了,现在显示器修得越来越少了\。。。。。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  后级还有短路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可以的哈,写这么详细是要干嘛

网友:
我觉得修显示器挺划算的                   相对来说比修笔记本划算

网友:
修过  好难拆。看到你拆 才找到方法  顶一个

网友:
这种屏要找到暗扣,否则很难拆。初开始我也拆了一身汗。

网友:
哇。楼主 给力 ,这都行呀。。。。

网友:
这个显示器很长时间了,比较老旧,不好拆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