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笔记本卡LOGO

楼主(2017-07-22):
客户送修一台DELL笔记本电脑故障:卡LOGO型号: P35G (14z-5423)

开机就一直卡在LOGO处就不动了,一看八九不离十就晓得应该是硬盘问题了,但是这款电脑硬盘不好拆,在里面的,要把键盘,C颗的螺丝拆了才能把硬盘取下来。把硬盘取了,开机很顺畅的就检测过了,把客户硬盘拿到台式机上测试,开机能进系统,就把C盘分区,格式化,恢复系统,完了装回笔记本上,又是一样,卡LOGO了,无奈只有换硬盘。换了硬盘之后到时可以进系统了,换硬盘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同样是笔记本硬盘还有厚薄之分,我怎么之前一直没发觉这个问题。这个型号的笔记本电池是要往硬盘上过的,硬盘厚了电池就翘着的,螺丝都上不起。喵了个咪厚了装不上看来只有跟客户协商换个固态盘了。

网友:
客户硬盘把C盘分5G丢掉,把系统装上,开机还是卡LOGO ,看来真只有换硬盘了。

网友A:
现  在   的   硬  盘  应  该  都  是  薄  的  吧

网友B:
给我的感觉有点灌水的意思 硬盘薄厚你才知道吗?

网友:
笔记本机械硬盘是有两种啊,一种厚的一种薄的。

网友C:
一千G好像都是厚的,只有500G才有薄的

网友D:
以前都没怎么注意啊   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E:
现在除了2T和2T以上 2.5寸是厚盘,其他的容量拿到都是薄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除了2T和2T以上 2.5寸是厚盘,其他的容量拿到都是薄盘

同样都是500G的,还真有厚薄之分,之前一直都没发觉这个问题,这台笔记本要不是电池的限制,我肯定也不会在意。

网友F:
晕  换个7mm  就搞定了

网友G:
你这个客户很好说话呢  我这边一说到加钱换固态  他就认为我在坑他

网友H:
老的 都是厚的 现在新的容量在1t内都是博得

网友I:
只要做维修的,应该都知道笔记本硬盘有厚薄,不可能现在才知道

网友J:
新款机器一般都是薄盘了,建议备点薄盘好

网友:
硬盘1t都厚盘体换硬盘就好了机器比较新

网友K:
这个机器是用薄盘 但也可以用MSATA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  在   的   硬  盘  应  该  都  是  薄  的  吧

原来还真没发现,要不是这个DELL装电池的特殊性,还不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我的感觉有点灌水的意思 硬盘薄厚你才知道吗?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才发现硬盘的厚薄区别,要不是这个笔记本硬盘内置,电池要往硬盘上过的原因,我还真就一直没发现这个问题,厚的硬盘是华硕笔记本上拆下来的,

网友:
灌水很严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千G好像都是厚的,只有500G才有薄的

我的硬盘也是华硕笔记本上拆下来的,2个硬盘都是500G的容量,是这款笔记本电池要往硬盘上过的特殊性才发觉的。

网友L:
我还蛮喜欢进水的机器,刷刷能行就行不行换板子

网友M:
设计就是装薄的,厚的不行,薄的容易坏

网友N:
硬盘坏了就换吧。机器毕竟是客户的  只要报价问它要不要。不要在考虑跟他说硬盘修复看看

网友:
                                 大多都是薄的

网友O:
好无聊的问题哥们,,,哎,,硬盘坏

网友:
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不错,

网友P:
客户买你的二手得硬盘么?你那边120G固态什么价格

网友Q:
硬盘确实有厚薄的

网友R:
现在都是薄盘,硬盘坏了换固态快些

网友S:
严重灌水,要么就是比小白还白的小白

网友:
以前地老硬盘都是厚的,现在的新硬盘早就是薄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都没怎么注意啊   都是一样的吧

不遇到这台电脑,我可能再过几年都不知道

网友T:
现在能调货的500G硬盘 都是薄盘了啊 还有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晕  换个7mm  就搞定了

我装的就是WIN7系统,换了2个了,都一样的,卡LOGO,我还是在台式机上G好 拿过来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客户很好说话呢  我这边一说到加钱换固态  他就认为我在坑他

我只是有这样的想法让客户换,结果我打了2个电话都没人接,还在不知道结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的 都是厚的 现在新的容量在1t内都是博得

恩恩,可能是吧,我厚的硬盘也是华硕笔记本上拆下来的,平时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要做维修的,应该都知道笔记本硬盘有厚薄,不可能现在才知道

我真的现在才知道。每个人经历的不一样吧。哈哈

网友U:
引用 网友J:
新款机器一般都是薄盘了,建议备点薄盘好

现在都是固态盘了,固态主流了,机械盘速度上不去,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机器是用薄盘 但也可以用MSATA盘的.

这个机器只能换薄盘,换固态盘肯定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还蛮喜欢进水的机器,刷刷能行就行不行换板子

我的机器没进水啊,哥。我这是硬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上次碰到个换硬盘的也是这个问题 不过他以前是厚的换的是薄的

厚的换薄的肯定没问题,或者换固态也没问题,
只是薄的换厚的就搞不定了,

网友W:
你是不是逗,笔记本硬盘本来就有薄盘和厚盘,是不是故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设计就是装薄的,厚的不行,薄的容易坏

对对,硬盘设计就是必须要薄的才行,厚的就顶着电池的,装不上。
如果是厚的换薄的就 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硬盘坏了就换吧。机器毕竟是客户的  只要报价问它要不要。不要在考虑跟他说硬盘修复看看

恰好客户回电话,我说硬盘坏了,要换硬盘,说换固态盘,速度快,结果客户说不修了,我去。。。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无聊的问题哥们,,,哎,,硬盘坏

遇到你们这样的人,我无言以对。

网友:
引用 网友P:
客户买你的二手得硬盘么?你那边120G固态什么价格

我这边二手的没有120的,只有新的,不过新的这段时间涨价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Q:
硬盘确实有厚薄的

看来你们都早就知道了,我还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R:
现在都是薄盘,硬盘坏了换固态快些

现在装机或者换硬盘,我们都是推荐客户直接换固态,换上固态速度就明显提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严重灌水,要么就是比小白还白的小白

看来只有我是小白了,:L:L:L:L:L:L

网友U:
引用 网友T:
现在能调货的500G硬盘 都是薄盘了啊 还有厚的?

我的硬盘是二手的,华硕笔记本上换下来的。不是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的硬盘是二手的,华硕笔记本上换下来的。不是全新的

呵呵 看来你确实很少换硬盘哦 超薄硬盘都出来好多年了 居然你现在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你是不是逗,笔记本硬盘本来就有薄盘和厚盘,是不是故意啊?

大哥,你知道不代表其他人都知道,我懂的 不见得你懂。

网友:
引用 网友U:
现在都是固态盘了,固态主流了,机械盘速度上不去,慢。

嗯,不过实话来说,台式的话,还是卖机械盘利润高,本子的话就差不多了,固态的应该还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