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进水不开机与三星NP-Q70不触发维修两例

楼主(2017-07-22):
型号:华硕K45VD

故障:进水不开机

板号:LA-8224P

先上2张进水图:

清理再上电发现不触发,无待机。首先测量公共点出来没来如下图:

根据测量结果显示公共点已过,表笔再测3V/5V电感,发现没有电压,打开图纸查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1、首先测量16脚VIN,在PC319上测量

                                 2、测量3脚REF,

                               3、再测量线性开启EN,由芯片主供电B++经PR314与PR315串联分压,测量如图

                                 线性开启正常,接下来该测量线性输出了,先测3V线性,如图:

                                再测5V线性,如图:

                      综上所看,芯片供电和开启条件都正常,但就是没有输出,看样子芯片是坏,找了个rt8250e代替,换后再通电,待机电压出来了,按开关电流一路跳变至亮机 。

网友:
待机芯片条件满足没有电压输出,一般是坏了,加分支持。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月亮兄弟进步不小啊

网友B:
建议楼主,把有些不常见信号名词解释一下,说明一下ADT3_SEL这个信号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三星帖子中写错了,是充电芯片不是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月亮兄弟进步不小啊

是哪位同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有些不常见信号名词解释一下,说明一下ADT3_SEL这个信号起什么作用。

好的,下次注意。这个是充电芯片的ACOK信号,帖子中写错了,写成待机芯片了

网友:
不错      ,个人感觉应该上精华了。不过应该加不了几分呢

网友C:
华硕的那个还好,简单 ,三星那个根据图纸时序难度不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了,多多分享啊

网友:
后面三星这台修的牛B 啊  线飞过去飞过来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谢谢分享

网友:
h还好进水不是很严重

网友D:
后面三星的那台  怎么飞线这么长的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很清晰,笔记本维修就是按时序,差条件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这个想知道大概是个什么意思 楼主知道吗

网友:
楼主给力,学习了, 思路很清晰 ,希望多多分享。

网友:
进水的机子,只要不是很严重,一般都蛮好修的,

网友E:
为啥我发的不能上精华,呜呜,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三星的那台  怎么飞线这么长的

当时供电点没选好,飞了正反面,不过装机前又选了个点,那个线飞的就很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发的不能上精华,呜呜,0.000

多图,还是把自己的分析加上去,这样别人看起来才有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那个还好,简单 ,三星那个根据图纸时序难度不大,

是的,其实两个都不难,

网友:
已经加分了  编辑的很用心 飞线好多 最好是能缩短点

网友:
X402CA进水,刷刷就好了,可惜C壳被烤变形了。

网友:
进水机 一般侍机芯片容易坏  我碰到好多这样的故障了哈

网友:
adt_sel这个信号好陌生,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帖子厉害 但是ADT3_SEL 是什么 意思呀

网友:
好多机器 没势续根本没法子修啊 楼主修的一手好机啊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K45VD 进水严重 腐蚀了  对着你的高清图片 修好了 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还好不严重,修复的还是快的。

网友:
默默的加分支持你,虽然不多,但代表我心意!!!

网友:
向楼主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三星这台修得精彩 三星没有位置号 点位又少,修起来比华硕还头痛

网友:
楼主 你的是什么表啊 看起来高大上
名字很随便
普通 的胜利VC890C+,并不高大上
详情

网友:
精华了 厉害啊

网友:
经典的分析,谢谢楼主的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adt3是是信号 ........................

网友:
进水的机子 要不就好搞 要不就没得搞。。。。。

网友:
学习了。。好想下载图纸可惜分不够。。。。

网友:
有图纸修就是好,楼主是老司机了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笔记本维修就是按时序

网友:
后面那个三星的修起来还是挺麻烦的,修好才有钱赚

网友:
三星的图纸还提供时序啊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一下,芯片坏了供电不出,3.3在什么地方拉的?
名字很随便
坏的是充电芯片,帖子中写错了,写成了待机芯片了。所以待机是好的,供电在开关那里拉的 、
详情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是大面积的进水是好修的,也好报价呵呵。

网友:
这分析的很是到位呀, 高手呀。 很厉害、、、、、、、

网友:
修的不错啊 厉害啊

网友:
思路清晰 很好学习帖子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分析详细 值得学习,

网友:
我就感觉这个线飞的太丑。。。。。

网友:
厉害。。。飞线绝技。。。是什么信号。。啦上去就可以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好技术,修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我的哥 让我这小新手也学习了

网友:
楼主耐心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分析的好透彻 值向高手学习啊

网友:
生意不错 一修两台好!!!!!!!!!!!!

网友:
上次修的那个华硕的本子,就是进水的,造成键盘只要一按TAB建,机子就关机,清理EC处氧化物,机子启动正常

网友:
只想问一下,接不接同行机,修一块几个刀

网友:
晕啊,是AMD显卡还是ATI显卡,我的也是I3 ,AMD独显,刷了不认光驱硬盘U盘,进不去BIOS,晕啊

网友:
图纸收常了有有思路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