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495保护隔离电路求指教

楼主(2017-07-22):
1.插入适配器产生VIN   19V线性电压

2.VIN经过电阻PR3PR6分压 得到3.64v和比较器pu1a2rtcvref比较,rtcvref来自于主板电池所以电压最高3.1v3脚大于2脚,1脚才输出ACIN为有效,当然比较器必须供电VS正常,VSVIN经过PD4 PR9PR10拉高所得,如果是电池供电的话这里PQ1还必须导通。

3.VIN1路进过PQ9体内二极管,小电流给2475128PVCC供电。1路进过pr67 pr68分压给BQ24751 8脚提供一个2.64v过压保护检测。

1路经过pr60 pr63分压 得到2.64vBQ 5脚脚提供一个适配器插入电压检测。当BQ供电正常输入检测正常就会BQ13脚开漏输出ACGOOD,被RTCVREF经过PR70拉高到3.3v

10脚参考电压3.3v组成电流检测信号输入到6ACSET.如果条件都正常4脚就会输出低电平开启PQ9 PQ10. ,实际测量PQ9G级为12.8V. 由此保护隔离通过希望高手指教补充下最后这个图 ACGOOD# 如果为低电平接地,pq16 ACIN好像没影响是吗,

高手看看保护隔离条件还有什么遗漏。

网友:
这种保护隔离  ACDET 必须要大于2.6V  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