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 缺色,外接正常,屏,跟屏线都换了。已解决

楼主(2017-07-22):
换过屏,屏线,吹过显卡。黑的变绿的。。从何查起?

网友A:
屏线接口数据线对地阻抗正常吗?

网友:
屏接口阻值正常 就加焊直接南桥吧

网友:
几代的板            看下桥吧        6代后的显示信号过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数据线对地阻抗正常吗?

的确是四组信号线,其中第8脚一个开路了,飞线解决。。谢谢!

网友:
是不是进水的?不然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断线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的,不过这种开路真的比较难遇到。一般不会想到哪!

网友:
这个改还能开路,华硕的板子是有多差啊

网友:
改还能开路,华硕的板子是

网友:
LVDS不正常咯

网友:
测下LVDS的对地阻值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呀?

网友:
这个不错,还没修到因断线缺色的

网友:
论坛 高手就是多啊  问题判断挺准的

网友:
又长见识了,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把屏线口加焊了下就好了!!!

网友:
兄弟修好了,也是人才呀,断线打下电阻不就知道吗

网友:
这种断线的不明显,不好找。要一根一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