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通病维修

楼主(2017-07-22):
客户送来的S22A330BW显示器,说不显示,能正常开机,连接电脑就黑屏!拿到手后开机不连接电脑屏幕指示红灯亮,左上角有检测端口小方框,连接电脑后指示灯常亮,屏幕黑屏(说明进入显示模式,供电应该没问题,问题来之驱动板)百度一下,一大把的通病,试着不拆机升级一下固件,重启后提示固件已经是最新版本,还是不显示,可能我是独立显卡的原因,又试着连接笔记本刷,也不行!笔记本是A卡!无解,只能拆下25x40寄存器(图中小8脚ic)刷固件!开机屏显问题解决。没啥子技术含量,供电都没测量一下!:wuyu:

网友A:
你这是用风枪吹下来的?没必要把,烙铁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风枪吹下来的?没必要把,烙铁就解决了

烙铁 技术要求高点吧 得两边堆锡 不间断 同时加热
要是烙铁功率大点 拆的 轻松点
没有风枪 好拆点

网友:
不拆机升级好了 怎么可能还不好呢  非要拆下来刷    没遇到过

网友B:
我都是线刷的,不用拆机,一台电脑同时刷机和QQ远程,另一台电脑看远程这样就可以看到刷机过程和提示了。

网友:
我遇到一次24芯片坏的,换了以后才修好

网友:
恩,这通病有好多年了,,估计你这显示屏客户买了刚过3年就坏了

网友:
我也是吹下来刷   升级有时候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线刷的,不用拆机,一台电脑同时刷机和QQ远程,另一台电脑看远程这样就可以看到刷机过程和提示了。

在线升级 没用!我试了很多次了,各种方法!

网友C:
没利润 又费时 我都是直接换板的

网友:
三星爱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利润 又费时 我都是直接换板的

换板?这种通病你换板?没搞错吧。。。。。

网友:
三星显示器很多程序容易坏的

网友:
目前还没秀到过,下次遇到可以试试楼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