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7H55不加电故障

楼主(2017-07-22):
按电源开关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按一下也是转一下就停,短接黑绿电源线,风扇能转,随后拆掉风扇及CPU,按电源开关,主板正常加电,之前出现过偶尔无法启动的情况

网友A:
上电掉电的时候,检测相关的电压或者信号。比如CPU供电是否正常,VTT总线供电是否正常,全板时钟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风扇转下停  无非就是  缺供电   BIOS错误   内存出错   检测电压出错   一个一个查吧

网友C:
缺供电 缺供电 缺供电缺供电 缺供电 缺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电掉电的时候,检测相关的电压或者信号。比如CPU供电是否正常,VTT总线供电是否正常,全板时钟复位信号是 ...

已经搞定了。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风扇转下停  无非就是  缺供电   BIOS错误   内存出错   检测电压出错   一个一个查吧

查出来了 。CPU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供电 缺供电 缺供电缺供电 缺供电 缺供电

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出来了 。CPU供电问题。。

缺cpu供电也是比较常见的引起风扇转下停的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搞定了。是CPU供电的问题。。。。

那就好。修复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