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LD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22):
华硕X550LD待机电流0.004正常,按开关不触发,测量待机3 5V正常,再测量EC条件  EC  14脚EC_RST# 3.3V  109脚LID_SW# 3.3 108脚AC_IN_OC# 0V   96脚PM_RSMRST# 0V  110脚PWR_SW# 3.3按开关有跳变  56脚PM_PWRBTN# 3.3 无跳变  ,查了好久,最后发现EC 70脚EC_GPI4 连接的3VA_DSW_PWRGD 电压只有1.09V,不正常,3 5V都正常出来,好信号却只有1.09,直接从UP1589Q 6脚从通孔前割线,结果电压还是1.09,更换上拉电阻也一样,不是待机芯片拉低的,从点位图中PD8201没装,那就只有去了R3061,把R3061通孔前割线,然后把R3061换成10K,再飞线到+3VA_DSW 故障排除,以此可以断定板层微短了

网友A:
大师  3VA_DSW_PWRGD 这是什么信号

网友:
很少有微短的呢,华硕一般都是排阻有问题的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  3VA_DSW_PWRGD 这是什么信号

待机芯片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现在新款机器的主板 用料越来越差 哎.价格也是越来越便宜.

网友:
这种机器越来越难修了还没图纸点位图的

网友:
这水平一看就是老司机了!思路相当清晰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小毛笔真是多,怎么能对的起,它坚如磐石的广告语啊

网友:
话说的大都没图纸,不好修,但是非人为故障bios坏得多

网友:
华硕排阻经常出问题,这不少见。但是查到都是好的

网友:
应该还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不错,挺细心的,思路也可以呢。

网友:
没图纸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这个很6,华硕三星这些没图纸的 真心烦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没图纸你有吗

网友:
       ASUS的板子真不好修,飞线搞定实属不易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了。不管是怎么修好了。楼主经验丰富。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有点位吗,这么快就飞好线了,技术杠杠的

网友:
板层微端应该如何判断,楼主给点建议和思路

网友:
这样也能把问题解决掉,牛,很厉害

网友:
华硕是个维修蛋疼的机器,真没看到好在哪里

网友:
POK 信号的问题是蛮多的,主板微短确实是麻烦哦,能修好确实可以

网友(2020-12-26):
这线飞的有技术。。。。。

网友:
一根线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