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GA-H61M-DS2 R2.2

楼主(2017-07-22):
同行送修一块GA-H61M-DS2 R2.2,现象:通电开机反复自动重启,测主板所有供电都正常,再测PCI-E ,A11脚,0V,主板无复位,测得电源管理芯片ISL95836,19脚PG有3.3V,顺着电路查,VR_RDY经过DQ16,DQ17转换得到 PCH_VRMPWRGD,测电压只有0.7V,不对,更换DR107 DR108,亮机,在迅维网一查,说DQ17性能不良是通病,果断换之。

网友:
确实是此板型的通病,VRMPG信号转换不出来,导致的全板无复位。

网友:
又是PCH_VRMPWRGD电压低,又是更换DQ17,又是通病

网友:
技嘉主板这种毛病的现象实在是太多了。个人感觉技嘉真心没有以前的做工好了

网友:
送钱板。现在修这些还算简单。

网友:
还有就是RT8120那边总线电压最喜欢出问题。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学习了,平台复位是关键测试点

网友:
技嘉的板就是爱坏这些个三条腿的小管  还多数都是开启管  或PG转换管

网友:
VRMPG电压不正常导致反复重启也是这板子的通病了

网友:
板子上,没有标明DQ17的位置吗?怎么什么小字都没有

网友:
技嘉H61的主板不断重启的话,一般都是小三极管漏电多少,基本是通病了

网友(2017-09-25):
楼主能分享下电路图和点位图么,新手一枚,正在学习,

网友:
另我有GA-H61M-DS2_R201  的电路图,还是有点差异,能分享下么,我有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