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2张主板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22):
第一张,华硕Z8NA-D6

同行发来的,可上电,点不亮。到手后简单测量各部分关键供电,发现5520北桥供电没有。
此板北桥供电用的是UP6103S8的PWM芯片,测量工作条件,按经验均视为正常,遂从料板上拆个同型号的替换。

之后便顺利出北桥1.12V左右的核心供电,诊断卡也顺利跑码。

上内存,接硬盘,做系统拷机2小时无问题,板子顺利修复。

第二张,技嘉GA-B75M-D3V R1.1

此板不触发,根据元件位置图,查了6/7系列待机条件,最后发现RSMRST这个3V5V电源好信号存在问题,是为0V,裸板打此信号对地阻值,是为40欧姆,按技嘉板子经验,属于正常范围。找RSMRST产生条件,看图纸

DEPSLP经过D8之后,被3VDUAL和R327与R343分压,去往Q55的B极,Q55的E极接地,因此Q55应该是导通状态。即CE导通,C极为0V低电平信号。实际情况是,Q55的B极有0.73V的控制信号,但C极依旧是4.26V的高电平信号,明显是Q55内部CE断路。

料板上拆个三极管来替换,Q54的D极,也就是RSMRST恢复成3.32V的高电平,点开机排针,板子顺利上电。

上CPU上内存接硬盘做系统,还是拷机2小时测试稳定性,板子也正常修复。

简单的经验分享,谢谢大家。

 会员13433742元2022-11-16 22:41

网友A:
师傅  修板估计只用5分钟 发帖却用了5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  修板估计只用5分钟 发帖却用了50分钟

过奖了,都是些简单故障。

网友B:
想问问大神 料板上拆三极管  怎么区分型号 能不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大神 料板上拆三极管  怎么区分型号 能不能通用

一般都是N沟道的管子。注意别把三极管和贴片MOS管搞混淆了就行。

网友C:
又抓住一个来骗分的   快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又抓住一个来骗分的   快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抓到灌水的  师傅  拉出去 打靶

网友D:
支持楼主!!!!在路测Q40好的,继续跑线路

网友E:
支持一下版主 技术高超 分分钟秒杀

网友F:
师傅技术杠杠的修每样东西都秒收银两

网友:
师傅对故障分析的透彻,过程写的详细,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大神 料板上拆三极管  怎么区分型号 能不能通用

主板上的三极管 一般常见的有:1AM    W1P  K1P  t04  w04 等等
小MOS管 一般有:  702  LWW   G28  等等
一般能通用

网友:
我也晚上加班修了两块板,同行的,一块是华硕M5A78L,上电不跑码,缺桥供电,另外一块技嘉H61,上电掉电,缺VCCSA,都修的很爽,两块20分钟不到结束战斗

网友:
大师修主板供电问题都是分分钟秒杀的节奏。。。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受益很好,学习了,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抓住一个来骗分的   快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句容你是回老家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到灌水的  师傅  拉出去 打靶

别这样,这样不好严管区还是注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在路测Q40好的,继续跑线路

Q40?哪里有Q4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下版主 技术高超 分分钟秒杀

都是些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师傅技术杠杠的修每样东西都秒收银两

过奖了,你是没看到过我没修好的东西,也是一大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