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无调制解调器固件,求助

楼主(2017-07-22):
小6,没有调制解调器固件,该怎么修?基带已重植,基带电源已换,S2,S3,S4电压正常,也没有短路,有思路吗?朋友们

网友:
18路阻值供电全部测一遍,,,,,,,,,

网友:
基带V1 U1线补下一般就行了

网友:
基带v1 u1无掉点也会断线!补下线!

网友:
基带出问题了,不是重植就行了,要检查各路信号和电压是否都正常,最好检查下基带下面的焊盘的值是不是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