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闪屏,有时黑屏

楼主(2017-07-22):
    接到一台SL410K笔记本,拿来的时候客户说闪屏,在测试的时候没有闪屏,只有黑屏,有开机声,用手电看可以隐约看到桌面,看起来是暗屏。
 为了方便,直接拆屏,换一片试机屏,开机显示正常,以为是屏的问题,一直点在那里。15分钟后,屏幕开如闪烁,一亮一黑,看起来不是屏的问题,
用客户的屏点也可以亮起来,难道是屏线有问题,动了动屏线也没有明显的变化。只能测试屏电路上的信号了,19V供电正常,亮度和控制信号都有电压,
3.3V电压也有,现在屏一直亮起来,没有出现暗屏。想要测试故障现像时的电压反而没有机会,先把屏装上再说。装上屏所有螺丝上好,开机,又不能显
了,外接正常,奇怪了。
 屏没有问题,那应该是主板这边的问题了,但拆开屏点可以亮机这就比较奇怪,不管它,把主板这边拆开,打开电路图,查看屏线接口处19V,3.3,正常,
DISPON,测到这个信号的时候电压只有1.5V,不对,这个应该是3.3V才对,查电路发现受控Q18,拆掉Q18还是1.5V,LID551#这边是3.3VPANEL_BKEN这个信号也是3.3V,应该其他地方没有问题,就是D4  c315  r179这段线路有问题,在测量过程中,DISPON电压有时会有2V
,这时屏幕就亮起来了。

应该是这段线路中有漏电的地方,直接把C315拆除,DISPON电压直接变成了3.2V,电压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屏拆开来点很少出现闪屏或黑屏现象。

网友:
闪屏 暗屏一要排除是不是屏的问题。二就是屏线了。最主要的就是查供电是否正常。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比较喜欢修屏暗的问题 故障比较好找 实在不行 改电路也好改

网友:
呵!我手上也有一台,试试你这个方法如何。。。

网友:
对的,这种维修很透同,情况变化很快,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背光 被拉低了 是哪给他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仔细看帖已经解决问题

网友:
暗屏的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背光开启被拉低了呗

网友:
暗屏应该好搞  背光开启被拉低了吧

网友:
同行换屏  天天带电  :

网友(2019-09-05):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21-02-27):
不亮的时候量下哪个电压没出来,直接拉一个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