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 C305 触发不亮

楼主(2017-07-22):
联想 C305 触发不亮,裸板电流1.2a ,coms电池0.9v,取下电池一样,换电池亮机。这里容易走弯路,不上cmos就是不亮机和一般电脑情况不同,特发出来记忆一下。

网友:
楼主厉害。19.9的万用表真的可以用吗。。。。

网友:
AMD 就这样,电磁没电 稀奇古怪的故障 就来鸟啊。。。。。。。。。。。。。。。。

网友:
倒是V星主板喜欢把CMOS电池电力作为3VSB供电开启条件之一。

网友:
联想好多台式也是这样,我这边一学校机房的老师都知道开不了机换COMS电池了。呵呵

网友:
AMD的主板  小电池没电  就是这样  出的故障也是各种奇葩

网友:
联想有的机型电池没电不触发,有时先检查电池能省不少事。

网友:
AMD的机子都要先测小电池电压,小了就会出各种问题

网友:
就是有一些AMD的机才会这样   Intel的没碰过

网友:
AMD板仔  电仔没电是开不了机

网友:
好多板子小电池没电都会有问题,量一量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网友:
amd机器 就是这样 没有COM电池 不开机

网友:
联想的电脑都这样·没有电开机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