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P Q13O

楼主(2017-07-22):
机器问题是键盘有几个键用不起。换了键盘一样。换了EC还是一样。键盘口到EC也没有腐蚀断线什么的。接口看起也很好。想换一个接口。但是找了一下。竟然没有找到。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没。

网友:
打值了吗,如果正常,那就看看外接键盘是否能用,还有就是着重查一下接口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没有见过啊 学习以下吧

网友:
这些如果你都测试过了的吧  就先刷个EC ROM吧

网友A:
测下接口的所有阻值 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测下接口的阻值 还有键盘接口那些上啦电阻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接口的所有阻值 看看是否正常

问题已经确定。但是没的修。那个接口问题。是个32针。反接口。找不到接口换。最后给客户了。网上订都订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