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GA-B75M-D3V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7-07-22):
同行送修两块GA-B75M-D3V主板,第一块REV:2.2的,论断卡跑15,刷BioS,秒杀。第二块REV:1.1,测SMBDATA无3.3V,断线,秒杀。

网友:
不错。。。秒杀才能赚大钱。。速战速决。。。

网友:
问题简单,修复也快。

网友:
秒杀的机器 修好的感觉就是好  膜拜楼主

网友:
第二块 你确定是SMADATA断线吗   我觉得应该是SPD断线了吧

网友:
第二块主板SMBUS断线怕是不能秒杀吧,SPD供电断线还差不多

网友:
第二块板的问题描述不够清楚啊,还是说一眼发现线断了,直接补线?

网友:
楼主厉害,一般台式机都没有图纸,思路很重要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断线这么明显.

网友(2017-11-28):
我的 什么都正常 急是就不过内存 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