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2G开机屏灰闪不显示

楼主(2017-07-22):
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因为这种故障也修了不少了,没想到刷了不行。再看独显有焊过的应该是被搞过了,果断断开独显供电后显示。双显卡独显坏了也可能会不显,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了。

网友:
这下维修成本就高了哦。。 显卡贵。。。。。

网友:
给客户报一个换显卡和一个改集显的价格,看客户接受那种

网友:
这个成本太高

网友:
双显卡又 好有不好

网友:
少见么?很多都不开机 掉电啊什么的

网友:
客户报一个换显卡和一个改集显的价格

网友:
双显卡  独显坏得  一般应该会显  只是认不到或装不上独显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