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 开机F1电压高故障

楼主(2017-07-22):
型号:华硕P8B75-M LX PLUS 开机F1电压高故障 同行拿来一主机说电压高 bios也放了电的  还是一样  ,于是我也为是bios问题 刷了个故障依旧  有打理的习惯 用水把板洗干净上bga 烤干 (有时候这样做事半功倍 你懂的) 在点 还是一样 。好吧还是老老实实的来修吧 。JB华硕P板有找不到图纸,本不想修了的,最后搞来耍,想想把io附近电压测测,开机测了测发现12v过电阻来个电压为2.2v左右 旁边 还有个5v电阻 (是在开机bios显示画面上面有电压检测)用手摸了摸 BIOS里的5v检测一下变红为8v 松开正常 在摸摸出问题这个12v这个电阻更高了,原来为14v多 变24v了。好吧想了想问题 就出在这里 ,找了找不同电阻上上去试11k为最合适  12过来正常检测为1v过高会报错  同时也附上bios   看官们加点分吧 没分了   有分才有激情

网友:
过高或过低都会报错

网友:
高手,学习了。积累经验 必须收藏此贴。

网友:
这板修的好牛呀,这样也能找出问题来。不错

网友:
华硕  技嘉  最爱出这种问题了    不过也是比较好修的故障

网友:
华硕 技嘉都有这12v检测电压故障,一般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p8h61也容易电压检测出问题,还是头一次看见用手压,这种方法。见识了

网友(2017-11-12):
你这帖子排版得改进啊,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