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H61M-DS2 3.0

楼主(2017-07-22):
H61M-DS2  3.0 开机掉电不重启,换了Q8与Q9。可以亮机但不定时掉电

网友:
刷个BOIS实验下吧,也许会好的,先软后硬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性能不良导致的,或者是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多看看,仔细查查。。。。。。。。。。

网友:
不定时掉电    把Q8  Q9控制开启的电压元件换一下   芯片  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