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2936-B 机器反应很慢

楼主(2017-07-22):
820-2936-B 机器反应很慢

网友:
机子,,  是不是进过水,,,,,,,,,

网友:
测测硬盘,刷遍系统 测测硬盘,刷遍系统 测测硬盘,刷遍系统 测测硬盘,刷遍系统

网友:
这种我感觉触摸板的问题 最大  看看进水没有

网友:
裸板测试  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刷BIOS看下不行的话有些硬盘坏了也会这样 的

网友:
我说了跟硬盘无关系。。。跟bios  无关系。。。。

网友:
跟硬盘线无关系。。。  温控芯片换过,。。。3级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