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E1-472G CPU坏?

楼主(2017-07-22):
客户描述说使用中听到机器里面一声闷响,就不亮了, 通电触发到0.52 左右 不动,换内存一样,拆机仔细看没有明显进水和烧痕,测全板电压正常,下了两个BIOS 均一样,论坛里搜索了一下说这个CPU 坏的多,至今没人修好,但是都没说具体是怎么判断确定是CPU坏的,求大神指点一二?
cpu

网友:
一体u就是这样了

网友:
三合一的吗 这种U容易坏,先加热试试了

网友:
触发 电流 不动 坏CPU 的几率很大,,,,,,,,,,,,,,,,,

网友:
一声向 还没有明显的损坏 再仔细看看呢 CPU的温度有没有异常的高

网友:
一般检测方法就是根据图纸等相关资料 查不触发的先关原因

网友:
测一下cpu有没有读主bios的动作。。。。。。。。。

网友:
这个机器专坏U,换了U就好,找个U换掉吧~

网友:
单CPU的是容易坏 单也不是台台都这样子的 先仔细检测看看

网友:
开始 我也不信 但是单U 真的没什么好修的

网友:
我手上现在也有一天这个机器 BIOS也刷了 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一声闷响很定有烧坏的地方,先打下各大电感阻值!

网友:
有料拆个U换下,没料拿去交换去吧,真心不推荐去买U回来换

网友:
确定CPU 坏了话,还是交换主板吧,换CPU 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