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一体机A410奇怪现象

楼主(2017-07-22):
显示菜单正常,按F1界面也正常,从进系统开始就不正常,在系统里字明显有抖动,换过CPU,干过南桥,换过滤波电容。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如果谁有号的主板也可以买,价格要合适即可。

网友:
哪位大师有图纸或者点位也可以的,这种现象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求指教。

网友A:
能外接吗?这也是怪问题,能换的都换换试吧。

网友B:
是独立显卡的吗    先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C:
图片看不清啊,检查下屏线或者看下是不是屏幕背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外接吗?这也是怪问题,能换的都换换试吧。

有一个PCI插槽,外接显卡显示正常,至少屏本身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独立显卡的吗    先加焊一下显卡

集显啊,有图或者点位就好了,驱动芯片换过应该跟这个没关系,外接过显卡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看不清啊,检查下屏线或者看下是不是屏幕背光干扰

应该跟那个没关系,用单独的外接驱动板接显示正常,应该还是主板哪个部位滤波或者电压不正常。有图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显啊,有图或者点位就好了,驱动芯片换过应该跟这个没关系,外接过显卡正常。

按板号在论坛搜一下图纸 应该有

网友:
字抖动应该是显示有问题

网友(2017-09-26):
兄弟我跟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应该是通病。现在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