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曲折维修求教

楼主(2017-07-22):
前天接手一台同行送修的A1398,拆机检测发现5V短路,报价700,同意留机维修,发现Q7520短路烧坏了U7501,以为捡到钱了,换完发现南桥发烫,蛋疼,看在高价份上发桥换上,算是正常了,通电0.017不动了,刷BIOS各种整,现在有些糊涂了,求教苹果的开机条件和上电时序

网友A:
你触发了没有,就会换件。要查下,提供这点信息

网友B:
应该是 缺电压哦,,,好好量量 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触发了没有,就会换件。要查下,提供这点信息

不好意思!文笔有限,待机电压正常,苹果没有电池应该是上电触发,苹果的和其它机型的条件都不一样,所以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缺电压哦,,,好好量量 看,,,

待机12V 3.3V都正常了,感觉就是BIOS问题,因为bios芯片坏了,我用其它8M芯片代替刷了

网友:
苹果BIOS不能乱刷的,别轻易刷,  接电池看看 是不是没接电池的原因

网友:
苹果的时序和别的电脑差不多 出发到0.17 需要根据图纸 查下主板的电压

网友:
0.17的话 估计还是看各个电感的电压查起 特别是二级电压

网友:
你这样的情况一看就是么有触发上电吧 你查一下 南桥的额工作条件啊  至于BIOS母体坏了 你找个其他的版BIOS 只要刷对BIOS资料还是可以上电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