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plus 一秒断点 不上cpu不通电

楼主(2017-07-22):
华硕p8h61-m  plus  一秒断点   不上cpu不通电       求助求助

网友:
华硕p8h61-m  plus  一秒断点   不上cpu不通电         是这样的   上cpu的话就一秒断点         不上cpu就直接不通电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的上管是不是有击穿的了   断电后还可以在触发不

网友:
h61这种板不上cpu不触发的,看你的情况像12v短路,看看u好不好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的上管是不是有击穿的

网友:
估计是CPU供电短路 而且这种板子不上真U好像不触发的

网友:
一秒断电一般都是有短路,先检查检查,别一拿起就问

网友:
这主板是要上CPU才能触发的,一秒断电可能是CPU供电部分有短路了

网友:
量一量mos管,有没有问题。尤其是上管。

网友:
先插CPU供电有问题没 再查GS是否击穿  没问题刷BIOS论坛有

网友:
先确保CPU供电,总线供电等有无短路的可能性。尤其是CPU供电的上管,容易击穿。

网友:
拔了小辫子看看还掉不掉电。。。。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的上管是不是有击穿的  能不能再次触发

网友:
这个io不上事不会触发的  大兄弟  你把12v断开上电

网友:
上CPU掉电的话应该你查查CPU供电这一块有没有短路

网友:
H61有的板子不上CPU不触发??  你可以吧12V那线不插试试

网友(2017-09-28):
是的,先试一试不插12V,看问题是否一样

网友:
没积分了,顶个帖赚点积分...............................

网友(2018-01-07):
技术很牛,发贴值得我们学习,谢谢,支持你,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