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分享6P进水不开机到阴阳屏维修过程

楼主(2017-07-22):
上午接到一台6P浸液不开机。先和顾客报价清洗100。 单纯清洗主板的人工费,好坏都收费。顾客同意就拆机看看。

拆机后肉眼观察主板上的几个接口附近有绿毛腐蚀。用刷子粘三氯乙烯都刷掉。主板背面wifi附近和大音频附近小件也有腐蚀,一起都刷掉。
这样除了焊死的屏蔽罩主板上基本都清理干净了。
加电源试机发现短路,用镊子扣掉wifi旁边的电容C5202-RF。再试机开机了,电流也正常。
装机上屏后发现屏幕右侧灯都不亮,拆掉CPU屏蔽罩发现右灯控U1580附近也有腐蚀物,都清理干净之后再试机还是不好使。

和顾客解释机器清理完毕,除了右边灯不亮其他都没问题了。100块到手!
和顾客沟通后顾客想要继续修理右边灯不亮的问题。报价200同意后继续干!

拆掉U1580发现下面都挺干净的,不管了,植锡重装再说。装上后故障依旧!

本菜鸟的几板斧基本用尽,只能来最后一招量量显示接口阻值吧。运气还不错,测到显示接口4脚发现没有数值,看图纸正常应该有五百多数值的。
看图纸发现4脚通向有个电感FL2044

也没有阻值。电感另一端也没有阻值,仔细查看另一端通向U1580和升压二极管,还有个小电容C1588。

马上测量小电容C1588发现有阻值,心里一喜,马上有谱了。这是断线了。
用飞线把c1588和FL2044连接上。

再测量显示接口4脚,发现五百多阻值来了。
装机测试都正常了。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特别是6P   进水很容易 阴阳屏。   这个电压高,导致断线

网友:
进水特别容易导致阴阳屏

网友:
充电宝充电也容易烧灯控,曾经我姐的6p就是烧了不开机,后来修开机后阴阳屏,怪我当初不会修,给同行搞好了,一年之前我感叹师傅的技术真厉害,一年之后,我也能修了,还是谢谢当时同行师傅搞好了,因为我姐姐的手机资料很重要!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

网友:
技术流 好经验 值得大家分享学习!

网友:
C5202-RF这个电容我有次装板子碰到壳子上直接被烧掉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