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hone6S手机触摸屏失灵 无触摸维修案例

楼主(2017-07-22):
iPhone6S手机触摸屏失灵 无触摸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手机触摸屏失灵

【维修过程】:

  接客户一台iPhone6S,客户描述说,手机触摸屏失灵,触摸不能用了。

  拿到机器后,首先外观检查,目测换过触摸座子,旁边的小元件封胶被挑开,估计是焊接塑胶座的时候温度过高,导致元件空焊,自己补焊过。换屏测试,依然无触摸,说明不是屏的事,排除屏的问题。

iPhone6S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一

  触摸座旁边有一些小元件没有焊接好,用镊子轻轻拨动一下就掉了,所以先补好触摸座旁边的小元件,测试故障依旧。

  发现触摸供电IC也动过。此芯片同时负责触摸与显示供电,查看芯片有一缺角,怎么看都不顺眼,所以也给它换掉了,结果能想到,还是故障依旧。

iPhone6S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二

  查看主板上也没有其他地方动过,再回到触摸座附近,一一检查小元件,没有发现空焊的,跟触摸相关的都排除了,触摸芯片在屏上,屏也换过了。阻值相关都测量正常,电压测量也正常。一时见没有维修思路了。

  机器太多了,这台没有维修思路,准备先放放,修几台好修的机器给点信心。

  手里有几个搬板的6S,随便拿了一台开搞,搬板后刷机顺利亮机,准备装起来的时候想到对比检查一下触摸工作条件,对比测量时,发现无触摸的那块主板上一个本应该为空的焊盘被短接,元件号为R3144,这个是上家用锡短接上去的,我当时也没留意。这个元件在原理图上 也没标注NOSTUFF,查看为0欧电阻。

iPhone6S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三

  直接断开这个焊点测试,久违的触摸终于出来了。至此,iPhone6S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完美修复,维修结束!

  R3144这条线路的信号名称为(I2C_TOUCH_BI_MAMBA_PROX_SDA),因待修的机器太多,没去研究,各位大神有研究出来的可以分享一下。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完——

(本文内容来自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本文作者:迅维-林工(微信号:ganCPU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

    咨询电话:0755-27391022 ,18025327725(微信同号)
  咨询QQ: 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364561888有事您Q我 (微信同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海科技工业园A区巨诺大厦207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 0755-27396416 27396417

  QQ:2910053364
有事您Q我
  QQ:417880767
有事您Q我
  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网友:
小白人又来虚心学习各位大神的经验了。希望能尽快成长。

网友:
应该是补焊触摸时,被认为是电感给补上了吧!

网友:
看前面怎么说搬板就搬板,看到后面发现了原来是迅维的大神们,没得说666

网友:
I2C时钟信号?当时不是测了座子阻值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