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后置USB不能使用这样修会烧桥吗

楼主(2017-07-22):
GA-H61M-DS2  USB不能使用我也碰到了
这两个电阻分压出来无电压,我加焊电阻无用,拆下来测阻值正常一个270 一个150 ,没有一样的电阻,后来就参照前辈
断开USB后置的过流检测后,USB后置正常,可是这样搞会烧桥吗?

  很奇怪这两个电阻拆下来测是好的

网友:
下 次USB如果出现过流了 就有可能烧到桥呗  看运气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这故障,不会烧桥的,一般都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