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555LD R3.3装系统报PFN_LIST_CORRUPT错误

楼主(2017-07-22):
X555LD R3.3装G系统走一半报PFN_LIST_CORRUPT错误,台式机G进去,然后释放也一样,怀疑是板载内存有问题,谁能说下这块板子怎么屏蔽板载内存或者这错误有什么方法解决
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板载内存有问题就不亮了吧 这个报错没遇到过 百度搜一下看看呢

网友:
屏蔽方法 找下点位 对比找下PCb_id 改变配置电阻试下

网友:
机器好了,就是板载内存的问题,屏蔽后装系统一次成功,PCBID1234,低低低高,全高可认到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