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deaPad S400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2017-07-22):
版号:VIUS3/VIUS4 LA-8951P Rev:1.0PQ302不过隔离,测量4脚(控制脚)19V,正常为8V~10V小于1,2,3,脚才能导通

测量PACIN无电压,要有电压PQ307A才会被拉低,PQ305(N沟道) 2脚才会无电压,1脚才不会被拉低,PQ304(P沟道) 2脚不会被拉低(19V),高电平截止,3脚(19V)才不会漏电到1脚 (8V)

找到PACIN是由BQ24727发出来的,测量ACPRN无电压正常

测量BQ24727 16脚(BQ24727VDD)只有0.12V不正常,测量BQ24727 20脚VCC19V正常,6脚ACDET2.6V正常,找到一个BQ24737代换成功

网友A:
仁宝的保护隔离 不难修   只是缺少了实物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保护隔离 不难修   只是缺少了实物图

点火回路也是设计比较巧妙的  相对确实不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