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大家秀显卡,核心供电烧了一相,pcb坏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7-07-22):
最近遇到好几块显卡都是核心供电烧掉了一相,pcb也烧坏了,有的清理干净之后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有的进系统装上驱动就黑屏,或者蓝屏,是核心供电芯片有检测脚还是啥的?按道理核心供电有了,少一相最起码能正常开机使用的,就是高负荷会压力大一点。。。求高手指教

网友:
缺了一相供电会导致供电不稳定,可以简单理解成缺了电容一样,而且电流也是不达标的,就算能开机,在高功率使用时会出问题。

网友:
PCB坏得   要看是什么卡   不是好卡直接不修了

网友:
这个是很麻烦的,有的时候换上去还是会烧

网友:
少一组能点亮,把烧掉的一组拆了,

网友:
核心供电就是CPU供电,CPU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