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G 不开机

楼主(2017-07-22):
宏碁E1-471G  不开机
待机正常  就是不能开机 拆机量了一下没有短路的 3 5V正常
量了BIOS U8 U6 只有1。6V 感觉就不正常了 再跑电路 跑到PQ54  这个三角管漏电  是1.6 V
最后换了这个管就开机正了  哈哈哈  维修完毕

宏基E1-471G DAZQSAMB6E0.pdf

网友A:
不开机楼主修的快啊。不知楼主其他条件有没有测还是直奔主题

网友:
就这么秒杀掉了,干净利落啊。。。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表笔撮几下问题就找到了。。

网友:
你是我见过帖子写的最随便的一个人。

网友B:
楼主运气不错,表笔撮几下问题就找到了。

网友:
哈哈,二级电压没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楼主修的快啊。不知楼主其他条件有没有测还是直奔主题

我修机就检查几个问题了,主要的供电信号脚  看电流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不错,表笔撮几下问题就找到了。

没有必要查其他条件了   不开机就只能查几个主要的供电了 几分钟不出问题就不值得怎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