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 3i 1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7-07-22):
主板各个供电基本正常  测PCI-E槽 有复位3.3V  时钟也有 看论坛里说有通病 拆了那个电容还是一样  也刷过BIOS  求大神指点一下  是U坏了吗                                         如图:

网友:
通病电容可不是只有一个哦。打一下U上面其它的电容,说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
天天修这种板,加焊cpu有惊喜。。。

网友:
2个电容  坏  , 你拆一个 有鸟用  ....

网友:
这个板子有通病吧 自己论坛找下

网友:
通病!CPU的电容坏!如果修不好就换板子吧!这是因为散热器上的海绵腐蚀的原因

网友:
CPU下边的电容,都干掉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CPU上的电容换了就好,论坛有通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