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品牌机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22):
主板是商家送来的,说是不开机。收下主板商家走后还是先测了各电感无短路。加电测了开机针电压3.3正常,短接开机针也有拉低。接了测了PCIE B10的待机电压。结果是0。。对地570没有短路。问题就在这里了。台式机主板一般图都少。所以只有跑线路了。B10直连的是Q39的D极。上电测式S极输入端也没有。而主板5V转3.3V的电压是出来了的。那就是中间还有一个开关管出问题了。跑了半天终于发现了一个小管子Q90。上电测试S极3.3 直连5V转3.3的LDE。。D极无输出。控制极1.7V。料板上找了个相同的换上。上电正常亮机

GREAT BEAR MB 13040-1 48.3MW05.011 REV AOO备份.rar

网友:
楼主厉害,此类问题分析很透彻

网友:
楼主厉害,一般台式机都没有图纸,思路很重要

网友:
跑线的功夫不简单  我是最讨厌跑线了

网友A:
这个品牌机的型号能不能写出来啊,dell品牌机也有好多种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品牌机的型号能不能写出来啊,dell品牌机也有好多种的说

商家只送来的主板。没有机器只有板号

网友(2017-10-03):
今天维修到一片一样的主板 确定了楼主BIOS好用 点个赞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的图片都这么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