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不通电

楼主(2017-07-22):
收到一台联想B490,有时触发了可以正常使用,有时一直开机没反应不通电不触发,有没有通病什么的高手指点下,小摔过。

网友:
应该是开机排线接触不良,到致不能正常触发

网友:
你这样说很难帮你,不正常时待机电压有没有,你什么都不说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先查查待机电压啊  这样说的谁能看懂

网友:
待机正常不?按时序查啊。。。。。。。。。。。。。。。。。。。。。。。

网友:
会不会哪里摔得接触不良了?多按的十几下又可以用,不停开关机都没事,第二天拿出来又触发不了,要开的一二十下才行。

网友:
能不能再多点提示    这个样子   很难帮到你啊       要啥没啥

网友:
、、、桥有问题吧,????????????

网友:
摔个基本报废了,小心你搞了后再也不开了